楼主(2008-02-27):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充满电,放置一天后,正、负极碰一下,火花很强,电瓶是好的,反之则坏。

网友B:
原来如此,好方法。

网友C:
有更好,更精确的方法吗?

网友D:
恒流放电至中止电压,计算放电容量

网友E:
呵呵‘充好了看能用多久就行了;

网友F:
把电瓶接上负载
看有没有12V电压

拧开加水的盖子看水的颜色,变白有杂物,电瓶就不行了

网友G:
同意2楼。不过电池多放几天再试,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放置一天后,正、负极碰一下,火花很强,电瓶是好的,反之则坏。
我觉得用正、负极碰一下,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会损坏电瓶理的电容层,长期的这样操作会减少电瓶的使用寿命。要测量最好是用专业的测电瓶的仪器,或是自己接个负载然后算出电瓶的电流。电瓶很多冲不进去电,但是还会有12V的电压。

网友I:
直接有仪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