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今天有两台GP37W2-BG41-24V的时间日期修改不了,真是很奇怪 ,是什么原因呢,直接进入OFFLINE模式下去修改i,可是运行之后日期还是没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后备电池没电了,,日期为默认值;2。和PLC通讯,PLC修改了LS10、11、12、13值;

网友B:
电池没电的话时间会变成出厂值;
是不是设了没有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后备电池没电了,,日期为默认值;2。和PLC通讯,PLC修改了LS10、11、12、13值;

后备电池没电的话,那么日期是否应该就不会变或者是无法显示呢,如果是PLC修改了那些地址的话,我可以进入offline去修改的吗

网友C:
你还是拿到PROFACE去维修吧,主板上需要更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