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请问永宏PLC是如何进行远程测试的?

网友A:
PLC的远程测试一般可以通过MODEN拨号上网形式和以太网络实现的,MODEN通讯是早期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需要通讯的两端都有MODEN实现;而以太网实现远程测试是目前最流行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将PLC通过以太网口连接到交换机或ADSL上,通过代理服务器的形式上网,实现远程访问功能.

网友B:
只要你那里有网络,知道要远程测试的IP地址,在加上一个永宏以太网口就可以了.

网友A:
补充的好

网友C:
呵呵,我再补充一下下:
   永宏PLC可以通过乙太网或Modem作远程编辑。乙太网是透过IP位址(相當于寄信的地址)与Port Number (相当于地址內的某位人员)來作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