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7):
AUMA的电动执行机构,在手动状态,执行机构能打开和关闭,且工控画面显示的开度和实际开度一致。但在自动状态下,在设定好开度后,执行机构动作幅度很大而引起报警,或者不能在设定的开度下停下来,来回动作!此电气系统用的是西门子S5PLC,在故障前曾经重下过PLC程序!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先谢了

楼主:
没有哪位兄弟能指教一下啊

网友A:
检查硬件,软件不会有大问题的

楼主:
兄弟!是两个执行机构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和信号干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