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讯

楼主(2008-02-27):
请问单片机怎么和电脑通讯来编写,修改程序

单片机的P3。0和P3。1能直接和计算机的串口通讯吗?并能通过软件进行编写和修改程序,有愿赐教的师傅请

网友A:
你说的面太广了,是通讯,还是编程啊!

网友B:
速ISP或IAP的单片机可以做到

网友C:
首先单片机要带有IAP或ISP功能,和电脑通信更新程序一般可这两种方法,ISP一般使用电脑并口加74hc244或74hc573等做条下载线,对ISP接口操作,另一种就是使用IAP,用串口或USB接口的方式,如串口要接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等),然后写一个BOOTLOAD程序放在启动代码区,负责对应用程序区的编程

网友A:
哈哈!是可以的,要编写串口通信协议。单片机的和PC的,很麻烦啊!我也正在学习呢。

网友B(2008-04-08):
单片机不能直接同PC串口通信,用一片面232接口芯片。
带ISP编程口的单片可以直接下载程序而不用编程器,如STC系列单片机。

网友D:
您好,编写程序很简单,你可以买块学习板或买本书学习。

网址:http://www.bluemcu.com      http://www.ljd-2008.com
电话:010-82684385     MSN: bomc_lwl@hotmail.com    邮箱:bomc_lwl@vip.163.com
蓝海微芯的全体同仁秉持对公司愿景与使命的执着,加上对「蓝海微芯精神」的深刻体认,将文化融入工作当中,确保公司不断迈向成功。公司员工相信围绕着蓝海精神所培养出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创新技术,跨越难度,为了让您对蓝海微芯企业文化的形成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将逐个介绍我们的愿景、使命和蓝海精神。

网友E:
你需要一块232芯片,然后再编写串口通信程序的.
比较的麻烦的.我也在研究.

网友F:
单片机接口方面需要一块232芯片,然后编写串口通讯程序,这个不选难,难的是电脑方面,需要用VB或VC编制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