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8):
请教继电器最基本常识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一个最基本的继电器问题!
不好意思,我是外行。
我想组装一套加热装置,有人让我买了一个继电器。
上面写着JQX-13F
10A 240VAC
10A 28VDC
我想请教一下240VAC和28VDC表示什么意思?
是不是制的是继电器的控制线圈是28VDC而外电路是240VAC?就是说用直流电控制线圈从而控制电压较高的外部交流电路?
还是说控制线圈的既可以是直流电28VDC也可以是交流电240VAC?
对各位的帮助我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是可以用两种电源,可以是交流电,也可以是直流电,但只能用一种电源。

网友B:
楼主说的:
    “10A 240VAC
    10A 28VDC
240VAC和28VDC表示什么意思?”指的是:

JQX-13F继电器触点带负载的能力(即触点容量)。即分别为:28VDC/10A   240VAC/10A

因为JQX-13F继电器的控制线圈功率分别为:
直流   2Z≤0.9W 3Z≤1.4W 4Z≤2.5W
交流   2Z≤1.2VA 3Z≤2VA 4Z≤2.5VA

网友C:
不是控制线圈电压.
3楼说得对,是触点能力.

楼主:
那么请问这个多大的电压能使继电器发生闭合的动作呢?

网友B:
多大的电压能使继电器发生闭合的动作,取决于你的继电器控制线圈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如
JQX-13F-DC24V 其额定工作电压是直流24V
JQX-13F-AC220V 其额定工作电压是交流220V

在我的博客上有个《继电器技术手册》,建议楼主去下载看看。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28505

但对于游客,应先进入中华工控网首页点击“免费注册”,填好相关资料,注册为会员;再进博客首页,点击“申请注册”以开通博客,这样你就可以下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