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8):
我有两台电动机要带动,现公司节约成本,想用一个空开来带动两台电动机,并用互感器来测电流,不知可不可以把进两台电动机的同一相线都放进一个互感器来进行测量相线的总电流(两台电动机不是同时启动)?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来测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网友B:
互感器放在空开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放在空开前就可以了。

你好,我的放在空开后,但是同相线穿同一互感器,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B:
也可以,但是我的习惯是放在空开前。

网友C(2008-04-06):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的,只是两台电动机同时运行的时候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