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防真软件

楼主(2008-02-28):
我初学PLC,S7-200防真软件怎么用啊?请师傅帮忙!

网友A:
Step1:打开您的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编辑程序,然后使用PLC菜单的编译指令进行编译。
Step2:使用Step7 MicroWin软件中菜单文件下的导出命令,将您刚编辑的程序导出为AWL文档。
Step3:打开您的仿真软件,使用菜单命令Load Program装载程序,程序就选择刚才导出的AWL文档。
Step4:使用工具栏的Run工具就可以仿真。

友情提示:该软件并非西门子官方出版,因此高级指令将不能得到有效模拟,只能模拟一些常用指令,如果您使用诸如子程序等功能时出错,属于正常情况。

楼主:
谢谢师傅!!!!!我忘了安装的是不是S7-200,我只有初中文化,学起来有点吃力。但非常感谢你!你就是我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