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8):
在CX-P 2软件环境中选择PLC设置菜单,在菜单里“程序”选项下选择“保护”后并上传此设置到PLC,PLC内部的程序就无法改写和清除,在菜单里“程序”选项下选择“不保护”,再上传到PLC,结果显示“存储区不可改写“。请教高手什么原因,如何更新PLC设置为程序不保护。

网友A:
我还没有见到过呀

网友B:
先要解除保护;
然后就可以重新输入程序;

网友C:
释放密码后再行传送。

楼主:
首先感谢高手们的解答,具体情况是使用了CPMA2型plc,在cx-p2.0软件中,将plc设置菜单中的plcStart子菜单下的程序“保护”与“不保护”中选择“保护”并上传程序,PLC就出现不能重写程序和清除程序,将其改为程序“不保护”再上传,显示“存储区不可改写”,并没有设置密码,看“帮助”,没有程序保护选项的注释。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D:
不用管那么多,就重新写一次程序再传上去就行了

网友E:
你必须先将保护去掉(DM6602=XXX0),然后才能写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