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8-02-28):
现在有一台西门子430系列的变频器,上电后启动,升频到46HZ时就自动停机,也不报任何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急急急,哪位大侠出点招,谢啦!

网友A:
请你提供一下电机以及变频器的参数,我们可帮你分析
46HZ以接近电机的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