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8):
我们厂在电缆铺设时遇到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要放在同一个电缆沟中  在同一个电缆沟中铺设的距离是15M,我想知道铺设要注意些什么  有些什么样的安全规范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低压电缆只要不是控制和信号电缆影响应该不大,高压电缆最好敷设在下层。

楼主:
感谢两位的大力相助  我找到部分标准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5.1.3 电缆群敷设在同一通道中位于同侧的多层支架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按电压等级由高至低的电力电缆、强电至弱电的控制和信号电缆、通讯电缆的顺序排列。当水平通道中含有35kV以上高压电缆,或为满足引入柜盘的电缆符合允许弯曲半径要求时,宜按“由下而上”的顺序排列。在同一工程中或电缆通道延伸于不同工程的情况,均应按相同的上下排列顺序原则来配置。
(2)支架层数受通道空间限制时,35kV及以下的相邻电压级电力电缆,可排列于同一层支架,1kV及以下电力电缆也可与强电控制和信号电缆配置在同一层支架上。
(3)同一重要回路的工作与备用电缆需实行耐火分隔时,宜适当配置在不同层次的支架上。
5.1.4 同一层支架上电缆排列配置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和信号电缆可紧靠或多层迭置。
(2)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同一回路可采取品字形(三叶形)配置外,对重要的同一回路多根电力电缆,不宜迭置。
(3)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缆情况外,电力电缆相互间宜有35mm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