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8):
压力变送器的 输出电压是 0~10V   但是  接进PLC后  在 触摸屏显示的 数值 就不变 始终 显示  1MP  很是 奇怪 ,请教 各位高手

网友A:
可能没设好地址(触模屏上的地址与PLC上的不一至),猜滴.

网友B:
PLC模块后面的通道类型和软件里面的是否一致

楼主:
忘说了
以前 一直 好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  触摸屏上的  压力显示的数值 不变 了 一直 是1MP

网友C:
是不是压力传感器坏了,如果坏了数值也不变

网友D:
先量一下传感器输出电压有没变化,再看PLC里面数据寄存器的数据有没有变化。

楼主:
问题是 传感器电压 正常 有电压 但是 就是在 触摸屏上的显示 一直不变 显示 为 1MP   看 PLC 寄存器   怎么 看 啊 能 说的详细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