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8):
请教i下各位大哥
开关量和数字量由区别吗?
开关量就是指按钮等的吗?
数字量就是0 1 0  1  ?
但是 开关量给PLC信号也是 ON 或OFF,那不是1  0  的切换吗?
2者有什么不同呢?望大哥们指点

菜鸟请教

网友A:
你没有学过《数字电路》吗? 没有学过的话也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清楚了。

网友B:
没有区别.不同的表现或说法,实质是一样的.
数字量是个数学的概念,是对开关,高低电平,正反,好坏的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