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用什么型号的电缆?听说用USB接口的也能用,是吗?USB接口的连接电缆名字叫什么?

网友A:
连过串口的,普通串口,usb转串口也可以.

网友B:
CP1H系列的带有USB接口,只要使用市面上的USB电缆就可以使用,记得在CX-P软件中应该选择USB口。

楼主:
听说用USB转的那种电缆不好用,有用过的吗?说说体会?.那种电缆叫什么名字 什么型号啊?我去买的时候,应当怎么说啊?

楼主:
现在有卖一种USB转成串口的转换器,不知用于PLC的连接,效果如何?
听说必需要真正的串口,而USB转串口的那种转换器不好用.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