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请教,GP2501S触摸屏25针的口与三菱QJ71C24单元的连线怎么制作。谢谢各位!

楼主:
CPU是三菱Q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GP2501S触摸屏25针的口与三菱QJ71C24单元的连线怎么制作。谢谢各位!

网友A:
下次请把具体的通讯方式说清楚,省得我贴2张图 *_*

楼主:
谢谢!下次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