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10KVA可以供多大功率的负载

网友A:
我觉得还得看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B:
380V的话,我觉得是8KW左右。

网友C:
10 KVA 负载功率8KW ?  你是不是喝多酒了? 算这个东西还要看电压多大吗? 10KVA 电压不是明摆着吗?还要看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 KVA 负载功率8KW ?  你是不是喝多酒了? 算这个东西还要看电压多大吗? 10KVA 电压不是明摆着吗?还要看什么?
嘿~~~~~KVA不是电压,是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C:
你还知道是容量呀? 你既然知道10KVA 是容量?你就不知道它的电压`?

网友D(2008-04-01):
变压器容量的0.8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 KVA 负载功率8KW ?  你是不是喝多酒了? 算这个东西还要看电压多大吗? 10KVA 电压不是明摆着吗?还要看什么?
咋?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0 KVA 负载功率8KW ?  你是不是喝多酒了? 算这个东西还要看电压多大吗? 10KVA 电压不是明摆着吗?还要看什么?

楼主基本概念都没弄清,怎么可以在这里乱说

网友G:
10KVA是什么?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网友H(2008-05-08):
应该可以带10KW

网友I:
讨论使人进步,嘲笑让人郁闷

网友J:
KVA是包括有功电流与无功电流与电压的乘积,KW仅是指有功电流与电压的乘积。因此10KVA的变压器如果带的是纯电阻负载,因电流都是有功电流,就可带10KW,如果是电机负载要根据功率因数及效率来计算,最终确定可带负载功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容量的0.8算

网友L(2008-06-14):
好像有这么一个工式!电流等于容量除以1.73倍的电压!

网友M(2008-09-15):
i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用这个工式来计算!   I=S/1.7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