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请问各位大侠:OMRON的CQM1H-CPU21用什么编程软件,如果没有存储器盒,PLC能不能工作,程序放在哪里?

网友A:
随便是欧姆龙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是欧姆龙的就行了
误导
你应该看你用的软件里有没有你要的机型,如没有请换软件.

网友C:
CX-P  V3.0以上的版本就行了;

网友D:
CX-P  V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