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和三菱PLC编程时具体区别有哪些?

楼主(2008-02-29):
台达和三菱PLC编程时具体区别有哪些?
本文转自:赛尔社区.
http://bbs.shejis.com/viewthread.php?tid=433276&fromuid=334548

网友A:
基本上差不多了
只是有些指令有细微的差别
有些指令是台达专有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特殊寄存器这些不一样,一个是1千开始的,一个是8 千开始的
代理威纶触摸屏

QQ: 6 1 9 3 5 7 1 1 6

网友B:
差不多,台达的多了些变频专用指令

网友C:
没用过台达 听说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台达的多了些变频专用指令
fx3u也增加了变频器的专用指令了

网友E(2013-08-11):
正在学习三菱的 估计以后还是会用台达这些

网友F(2013-09-12):
差不多,基本指令通用

网友G(2013-11-09):
特殊寄存器地址不一样,一个是1开头,一个是8开头,用起来差不多。会一个品牌,另一个就会了。

网友H:
特殊寄存器地址不一样,一个是1开头,一个是8开头,用起来差不多。会一个品牌,另一个就会了

网友I(2013-12-24):
熟悉两者,才好比较;
特别是形似而有细微差别之处。

网友J:
差别还是有的
很接近
会了三菱的 学台达的就容易了

网友K:
感觉 差不太多吧,没有怎么用过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