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9):
听说有一种USB转串口的电缆,不知是否适用三菱PLC

网友A:
Q系列的直接就可以用USB接口,FX系列的没有见过,直接用RS232

网友B:
有USB-SC09;
用于三菱FX1S/FX1N/FX2N/FX2NC系列的;

网友C:
请给我软件谢谢

网友C:
[贴图]
引用 网友A:
Q系列的直接就可以用USB接口,FX系列的没有见过,直接用RS232

网友D:
谁能帮我搞点PLC 跟组态联系的东西 最好是控制立体电梯。

楼主:
我是说:现在有卖一种USB转成串口的转换器,不知用于PLC的连接,效果如何?

网友E:
市面上有USB转成串口的转换器,品牌很多
可以连接PLC,但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