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问题

楼主(2008-02-29):
永宏PLC的24V负极与模拟输入端子的GND是不是连在一起的?请高手尽快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您好:
     永宏PLC的24V负极与模拟输入端子的GND不是连在一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有一个保护接地端子,此接地端子应接到信号隔离网线。  另外还有一个是AG接地,一般情况下都不用接,只有共模信号过大时,可接此AG接地来降低共模信号。

网友B:
丁MM回的很对!!
佩服

网友C:
同意二楼

网友A:
谢谢支持,还请多多指教哦

楼主:
谢谢指教,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