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1):
我们是电子加工厂,最近有一批产品芯片被击穿,现在怀疑静电、接地出现问题,怎么检查地线静电线是否良好?谢谢!

网友A:
自设一接地线!  试试看!

网友B:
你们的接地和静电是分开的把,用接地摇表来测量接地和静电。接地电阻要4欧以下静电要10欧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