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1):
请问永宏PLC能不能用计数器来计Y0的脉冲数?

网友A:
完全可以!具体配线如下:

I/O组态设定:

简单程序:

以上为A/B相方式。若单单计Y0脉冲,可以设定为脉冲+方向;或者UP/DOWN模式即可。

网友B:
阿孝回答的真全面

网友C:
支持永宏,我顶一下,哈哈,这回答不错哦

网友D(2008-10-09):
回答太全面了,路过学习一下。这能用于实际应用吗?

网友E(2013-12-11):
回复 网友A:
MAT的机型 是不是不支持高速计数呀 我这样做了 记不到数 R4096里没有数值 但脉冲确实有输出 因为我接到步进电机上有转动

网友F:
每种机型都支持高速计数,需要在编程软件“I/O组态”下的“计数器”进行规划,如果不设置,是默认不使用高速计数的

网友F(2014-01-16):
回答太全面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G(2014-02-20):
1楼全面7楼真解。

路过学习。

网友H(2014-12-13):
回答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