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1):
请教各位高手,我单位有3台55kw的水泵,采用软启动。启动时由星形运行,之运行正常后转为三角形,但在转换瞬间即跳空气开关,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了!

楼主:
各位,请帮帮忙!!!

网友A:
1: 可能软启动的开关有问题,在切换的时候有短路或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
2:空气开关老化, 瞬间能承载的电流过小--》建议更换

网友B:
电机接线没错吗?
我遇到过电机出线不规则的现象,按照图纸接好后由星往角跳时出现反转的现象.
如果你的开关小的话就很容易跳了.

网友C:
开关的额定电流够吗?
在漏点开关上有没有段的

网友C:
对了
你在每两想见家个电容看性不性

网友C:
对了
你在每两想见家个电容看行不行

网友D:
1: 可能软启动的开关有问题,在切换的时候有短路或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
2:空气开关老化, 瞬间能承载的电流过小--》建议更换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换个空开试一下

楼主:
控制柜的厂家说,他们出厂时做过空载试验,当时没有发现过问题。几乎同样的电控柜用在3台30kw的消防水泵上时,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可能是弧光短路,应该星型切断后延迟几秒再接通三角型。

网友G:
可能是机械方面的原因 [电机和泵不、配套] 或其他的
可空载试
星形启动时间过长

网友H(2008-05-29):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
电机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区别
为什么一般都先用星形接法启动,再用三角形接法运行?
这两种不同接法在功率,扭矩,出力等方面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I:
星角转换时没能及时分开,短路跳闸

网友J(2008-12-07):
先空载试一下看一下启动时间如过短调一下时间继电器接上负荷还出现此故障电机或线路有问题星三角启动是将压启动

网友K:
楼上说的有道理,应先把机械负载(泵体)脱开,空载试行,如果没问题的话查一下机械方面,还不行的话就说明星、三角接触器切换时间不好,查查时间继电器和星接接触器,空载情况下空开跳,我想不应是空开容量小的事。

网友K:
是不是软启动器未能及时断开,正常情况下启动时软启动器工作,正常运行后三角接触器运行,软启动器应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