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1):
我有一台单相电动机220V、250W、启动电容200uf,耐压125V,2800转/分。
现在电动机启动后发出嗡翁的响声,要手盘一下才能正常运转,带上负荷手盘也不能运转,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修?十万火急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电容容量变小以后将导致启动转距降低,容量没有将导致不能启动。另外似乎电容耐压也不够,应注意。

网友B:
电机内部的离心开关坏了.

网友C:
同意二楼!!!!!!!!!!!

网友D:
电机有离心开关吗?,如果没有那就可能是你把一根电源线接到电弄端的起动线圈上了
(电弄是不会小,我们厂250W2极电弄150,也不会呀

网友D:
不好意思,耐压125V 是带离心开关单电弄的,电弄只是启动用的

网友E:
你把两边的轴承换下,可能是转轴偏了。

网友F:
用摇表摇一下.看看它启动线圈与外壳的阻值是多少.不能小于0.5兆欧姆.我说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