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2):
各位大侠我们这有伺服马达出现啦发抖的情况,伺服器是SGDH--20DE型号的,伺服器显示A71.A91有谁能告我什么原因呀,也可以来帮我们维修。报酬可以谈。13858516760

网友A:
A71和A91都为过载
如果之前正常的话
请检查负载
负载没问题可能就是驱动器的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按上面的兄台所讲的做还是这个问题,你就只有换齿轮了,A71.A91都是将要过载,你可查说明书,一般换齿轮都能解决,或调整参数,

网友C(2008-05-08):
您可以和我联系,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排除是驱动器的问题,那就要考虑一下惯量匹配了。15801535138

网友D:
位置增益过高.

网友D:
本人有二手私服,日本原装.有意者加QQ561126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