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3):
请问频繁的通断接触式调压器会不会损害调压器?

我有一个接触式调压器,把输出端调低电压到160V左右给电阻丝加热,
为了控制温度,需要频繁控制输入端的接通和断开
请问这样频繁的接通和断开会不会损坏调压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会有的,但如果是工作需要,也没办法,什么样的转换都有点负作用的,只分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