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3):
最近领导让我做一个加热保温装置, 前端用单片机控制, 加热部分采用大片低压大电流硅胶片, 由于面积比较大,加热功率大概是10kw, 本人学微电,不懂强电,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各位大侠教下我啊!!!

加热面积可以分5-10个片区, 加热电压36-48VAC.   这个电路该怎么做啊?

网友A:
不太明白,如果可以的活,用个温控计就行了,事或者用个定时器也可以,不过就不太好,用单片机嘛,也差不多,用编程控制时间或控制温度都可以
最好把你的问题说明白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是大电流的电路这块不懂, 比如说,10KW/48V的供电分配,那电流将近200A, 这么大的电流该怎样去处理,  若是将加热单元分为5个片区, 那供电电路的采用怎样的形式??? 该和变压器怎么接?  还有变压器该选用什么样的?

网友B:
用变压器降压,然后用可控硅斩波,变成低压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