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电梯故障求助

楼主(2008-03-03):
一台三菱HOPE电梯不运行,七段码显示EF.EE.E5.不知如何下手,是否为P1板损坏?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是不是轿箱以机房之间通信异常,可更新轿箱软件,要同时更新主板和轿箱之间的软件版本

网友B(2008-05-04):
E5过电流是主要原因,引起EE,EF(DR-CPU,CC-CPU)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