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3):
使用FR S500 520SE 0.75KW 三菱变频器(接220V电)带动一电机,电机为三角形接法,230V 50HZ 0.75KW 3.34A, 电机带动一传输带, 频率设定为50HZ,在重载时传输带的速度和空载时传输带的速度不一样(重载时速度很慢, 但两个情况都显示为50HZ),显示器没有任何报警,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恳求各位大哥帮忙!

还有,以上0.75KW电机,能不能用功率更大的变频器来驱动,比方说1.5kw的变频器?
或者1.5KW 的电机,能否用小功率的变频器来驱动,比方说0.75的变频器?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本人的观点变频器功率应等于或大于电机功率。

网友B(2008-06-06):
应将电机接线改为Y接法。变频器的选用原则是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功率。变频器大于电机时还要注意将变频器的最大工作电流设置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1.1=变频器的设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