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出错

楼主(2008-03-03):
有那位高手知道SLC500的S:5/0是什么意思咯,益出出错.怎么改决?每次都只能用两天,就出错.灌一次程序又能用几天,总不是个办法啊.帮忙!!

网友A:
说明您的程式中存在导致溢出的结果,比如两个32位整形数相乘,会导致溢出。

在程序的运算部分,加上S:5/0,可以强制溢出位复位,从而屏蔽该错误。

楼主:
程序里面有太多的运算不知道是那个啊.你的意思是在程序里面复位S:5/0 ?

网友B:
我班上的两种情况,你借鉴借鉴。1。累加器溢出,2模拟量信号错误。
如果读程序读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在故障发生时,应该是程序无法运行,一运行就故障。
可以采用笨方法,逐条或逐段删程序,再试。直到不报故障,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