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处理这个报警

楼主(2008-03-03):
有一台车床,系统是FANUC,出现以下报警:930  CPU  INTERRUPT  0038
0000  2340  0090  0020  0030  D000   FFDE   03FE  0116
0098  0086  0030  9BA0  0130  07D6   8146   01A0  EE07
8445  0716  1A3E  0138  2C4E  FFAE

楼主:
高手在吗?

网友A:
请提供系统的详细型号www.cncb3h.com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厂家说存储板坏了。

网友B:
可能板子坏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见过,只不过是铣床的那是我们使用的读卡器坏了

网友D:
数据丢失,重传数据,不行就 更换NC 板。

网友E:
这个毛病我遇到过,可能是干扰引起的,看看出毛病的一瞬间是不是有接触器动作,例如水泵电机启动或停止,如果是这样,多加几个浪涌吸收器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