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速发电机

楼主(2008-03-04):
请问测速发电机与其控制器电压与速度转换关系怎么样来确定呢?
控制器有设定吗?另外是不是控制器与测速发电机要同一家生产的.我说的是电磁调速电机.谢谢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
没有书啊
能不能简单的说下啊

网友B:
控制器上都可以调速的,控制器与测速机不一定要同一个厂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