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各位大哥哥! 小妹想用FX2N-48MR 控制4相步进马达, 请大哥哥指导如何编写....

网友A:
呵呵,这个需要如何编写,难不成您想用PLC替代步进驱动器?

只管发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哥! 我有用驱动器呀! 原来接步进马达是不能用续电器输出的. 要用晶体管输出扩展模块, 所以我又再买了, 但我还是不会发脉冲, 是不是用FUNC 57?

网友B:
晶体管输出扩展模块也不行的
还是换主机,换成晶体管的,最好用1S/1N的

楼主:
楼上的, 为什么要换主机呢! 如果你专业的, 应该是要指导目前我如何处理......

网友B:
MR的怎么能输出脉冲呢,即使后面扩展了晶体管输出模块也不行
只有晶体管MT前面的2点是可以高速脉冲输出的
2N的脉冲只有20KHz,只能用脉冲指令,
用1S/1N的是100KHz,即可以用脉冲指令又可以用定位指令

网友C:
用3u的吧,它本机就可以带3轴,再外加一个扩展就可以了

楼主:
fumz78! 请问1S 和 1N 差别在那里? 用1S/1N控制步进马达要用什么指令呢? 1S 和 1N 价格多少? 24输入, 24输出.

楼主:
FX2N-48MR + FX2N-1PG能控制步进马达吗? 然后要用什么指令?

网友C:
当然能控制,不过本人没这样用过,我是用晶体管输出的可以用脉冲输出指令PLSY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mz78! 请问1S 和 1N 差别在那里? 用1S/1N控制步进马达要用什么指令呢? 1S 和 1N 价格多少? 24输入, 24输出.

在定位控制方面1S/1N没有什么区别
1S不可以扩展,程序量2000步。1N可以扩展,程序量8000步
1S的价格要低些

楼主:
FX1N-14MT的 的只有Y000&Y001 有脉冲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u的吧,它本机就可以带3轴,再外加一个扩展就可以了
\
3u的是什么牌子呀? 没听过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就是FX3U系列这是三菱的新款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1N-14MT的 的只有Y000&Y001 有脉冲输出吗?

只有这两点可以有脉冲输出

网友D:
也有女孩玩工控吗?

楼主:
哥哥! 也有男孩在家煮饭喂奶的....

网友E(2008-04-12):
fx2n-1pg用 FROM 和 TO

网友F(2010-06-25):
请教
我有一台步进马达( 86HZ )8线  和一台驱动器 XAL-35   二相的  由于没有说明书  不知道要怎么配线

步进马达( 86HZ )8线  : 红 绿 黄 蓝 黑 白 粽 橙

XAL-35  二相                : A+ A-  B+ B-  信号源+5V  方向Dir  脉冲Pul

( 黄蓝  配在 A+)   ( 红绿 配在 A-)    (粽橙 配在 B+)   (黑白 配在 B- )

MOV k9999 D8146   MOV k10 D8148   Plsy k500 k0 y0  为什么马达不走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