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请教各位老前辈,为什么现在DC24V供电变送器4--20mA输出,为什么现在采用二线制~?信号与电源不冲突~~~~?

网友A:
两线制仪表源于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发展。电动单元组合仪表分为Ⅰ型、Ⅱ型、Ⅲ型, 两线制仪表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标准"过程控制系统的模拟直流电流信号",国内源于DDZ-Ⅲ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之间的联络信号为4--20mA DC.便于信号远传和保证传送的精度。控制室仪表之间相互联络的信号为1--5V DC.便于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信号。

由于是两线传输,即采用变送单元的供电电流作为信号,变送单元需要一定的静态工作电流,所以信号的下限不能选在0mA,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电流信号的下限为4mA,即所谓的"活"零点。仪表零点为4mA比0mA安全,便于区分仪表是断电还是指示最小。

楼主:
那四线制和二线制的区别,除去省线这点
请问这位前辈,他们两个的区别在于什么.我找了仪表工手册都没有找到,请问在那什么资料上可以找的到.谢谢了

网友B:
二线简单省钱.
四线(包括3线)用在仪表需要供电功率较大时,精度较高时也有用.

网友A:
除上面说的外,再作点补充:
   两线制仪表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标准"过程控制系统的模拟直流电流信号",二线制的供
电和信号线是共用的。二线制的现场仪表输出信号大多为:4--20mA DC,由于是二线传输,其必需满足最小工作电压和最小工作电流、最小功耗这三个条件。二线传输安装简单、省线。由于采用低电压24V集中供电,可满足安全火花防爆的要求,当突然掉电时方便接入备用电源。
   四线制仪表的供电(既可是直流也可是交流)和信号线是分开的,其输出信号有电流、电压、
频率等等。其可以不受上列三个条件的限制。

网友C:
电源和信号传输不发生冲突,控制室模块提供电源和接收信号!!!!!

网友D(2014-04-12):
我在化工厂上班,变送器都是两线制的,没见过三线或四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