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A-B公司PLC错误代码
我公司用的A—B的PLC,出现了一个错误代码E50 L07,故障为第7个模块I/O奇偶错误 谁帮忙解释一下I/O奇偶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
I/O奇偶错误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点
大家都不要谦虚啊

网友A:
AB的什么PLC?
没碰到过.应该有手册会说明的.
奇偶错误是不是指数据校验错误?
试试用"清除故障",看能不能清除后正常!

楼主:
slc5/03    适配器为1747-ASB
重新上电就可以了,但隔不了一天,就会跳一次。我把I/O模块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