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我单位的电容柜,使用的是JKL5CF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控制10组电容的.但是从来没看到自动工作过.现在每月已都被供电局罚力调费了.估计是自动出问题了.因为手动投入正常.想请哪位老师费点事,把这个型号控制器的使用说明发来看看.我自己摸索下,不是十分明白,尤其是投入门限,切除门限,时间设置,欠流设置,显示电流几项.想看看使用说明,看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JKL5CF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在保证内部没有故障的情况下)你应该首先确定,补偿控制器是否有来至电流互感的电流信号.再者就是,取样的电流信号是否与补偿控制器的需要电源符合要求!至于内部的参数一栏,一般智能的出厂时都调好的,大都数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需要搞明白的是,既然能安装好,为什么不能调试好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老兄.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虽然号称是智能的,但是使用还是要根据现场情况,由使用单位自己设定,并不是厂家调整好,买来安装上就可以使用的.这里的智能是指自动检测功率因数,从而决定是否需要自动投入或者切除电容.我说的投入门限,切除门限,时间设置,欠流设置和显示电流这几项,就是需要我们自己调整的,因为各家设计生产的不同,所以有的虽然名称相同,但是设置要求却不一样.这就需要有该产品的使用说明,才能调整.

网友A:
呵呵!是吗?你能说说看,你们单位的都有什么特殊要求吗,看我能不能帮你解释一下呢!我想在这一方面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楼主:
特殊要求没有.就是想知道投入门限设置成多少?切除门限设置成多少?时间设置设置成多少?欠流设置设置成多少?目前欠流设置最低只能设置到050.这个050是什么意思?0.5A?我设置成050合适吗?时间设置是投入或者切除电容的时间吗?一般设置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A:
投入与切除门限是近年来才有的,以前老式的没有这个参数!你只要设置成你用到输出组数量的总和即可!(比如你是10组的你只用到5组,那你就设置成5好了)欠流根据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来定,一般默认设置都能满足要求!时间设置一般10秒即可,除非你有特殊要求!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这些,我建议你尊重默认设置为好!

楼主:
我们单位还有个老式的,只有一个按键,按一次就显示5 ,再按一次就显示10,每次是进5这样增加,一直到95又回头显示5 10 15 20这样循环.请问这里显示的5 10 15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还有个老式的,只有一个按键,按一次就显示5 ,再按一次就显示10,每次是进5这样增加,一直到95又回头显示5 10 15 20这样循环.请问这里显示的5 10 15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调整?
我想这5 10  15  20  是不是功率因数啊,你就把它调在95就好,看看功率因数是不是在95下就投入。

网友C:
十分感谢楼上的发表的样本~~~强烈置顶!

楼主:
谢谢老信师傅的资料.可惜没有人能提供使用心得.因为厂家默认的好象不一定完全适合实际情况.有的时候需要看具体环境做出适当的调整.我最想问的是资料里的延时设定,是指什么方面的延时啊?投入?切除?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还有个老式的,只有一个按键,按一次就显示5 ,再按一次就显示10,每次是进5这样增加,一直到95又回头显示5 10 15 20这样循环.请问这里显示的5 10 15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调整?
我想这5 10  15  20  是不是功率因数啊,你就把它调在95就好,看看功率因数是不是在95下就投入。
我看了下.正常好象是设置在30的.如果再没有人能够提供资料.我就准备试试你的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