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4):
请教高手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用一段时间调速不稳怎样维修{转速表晃动}

网友A:
本人建议你改变频算了 ,可以买个二手的变频器,这样成本低一点。

网友B:
现在还在用电磁调速啊```

你要先检测一下测速发电机的好坏,三相的阻值是否平衡`. 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控制器的闭环反馈控制电路有问题了``一般那个厂家可以换

楼主:
有谁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2010-08-31):
转速不稳定一般分2个原因
1  机械原因:电磁离合器间隙中有灰尘卡住。
2  电器原因:测速发电机烧毁或者控制器中的负反馈电路故障。只需更换测速发电机或者控制 盒

网友C(2013-12-03):
这个换个调速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稳定一般分2个原因
1  机械原因:电磁离合器间隙中有灰尘卡住。
2  电器原因:测速发电机烧毁或者控制器中的负反馈电路故障。只需更换测速发电机或者控制 盒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