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我公司最近常出现在上午9点至10点的时间漏电保护开关动作.在恢复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检查了公司的线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想提醒你的是:漏电开关不是非要漏电时才会动作的开关!过电流、短路等也会动作的哦。你公司的情况,我看很有可能是过电流动作的。仅供参考!

网友B:
最好查查那个时间是那个电器加入了工作!估计那个漏电或者电流大!

网友C:
原因应该是这样的:
个别的电器偶尔漏电(跳火)而已

网友D:
应该在这段时间查查投入用电的设备。

网友E:
可以总一下那个时间的功率看有没有大功率设备在那个时间段投入啊

网友F:
过电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