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指教

楼主(2008-03-05):
我单位当前有一台富士75kw的变频器,频率在30-40之间时,变频器就有响声,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电抗器的声音?

楼主:
不是电抗器的声音,声音是从变频器里出来的.

网友B:
电磁噪声,俯视变频其中是不是有直流电抗器呢?功率部件的电磁噪声,说明此时的电源波形有变化,电压电流的动态变化比较大

网友C:
75KW变频器的直流电抗器一般不会装在变频器里面吧?
   可以检查一下直流母线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