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请教各位高人:
          把一个寄存器里的数值用 FLT 指令转换成浮点后,再用什么指令进行浮点的+ - * /运算呢?

网友A:
有专用的浮点数运算指令

楼主:
我看的是FX2N的指令表,都是二进制的浮点运算,有没有十进制的呢?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十进制运算,你可以用仿真功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