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我尝试用sscom与单片机进行通讯。
单片机的程序是:如果收到pc发过去的数据,就会把原数据发回。如果按单片机的某一个键,单片机就会向pc发送一串字符。
通讯的结果是:如果用sscom向单片机发送一个数字的话,单片机成功返回一个数字。但如果向单片机发送一个字符,返回就是一个乱码。按键的话,sscom也是收到一串乱码。
请教各位到底是什么回事。波特率已经全部试过。

网友A:
发16进制发送,一个数字占一个字节以ASCII码发送,一个字符就是两个字节

如数据1 发送的ASCII码是31
字符1(ASCII码31)  发送的ASCII码就是33 31

楼主:
那如果我要发送字符该怎么办呢?在sscom里有没有什么设置啊?我找不到相关的设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