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卷扬机的调速系统坏掉了,现在想用一种调速方式来重新控制,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方式调速的?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网友B:
是吗!你都没有说清楚你原来是怎么调速,让人家怎么给你答吗!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是变频调速还是电子调速等等问题你都没弄上来。你看你还是先了解一下你电机的型号,功率,转距等传上来再说吗!

网友C(2008-07-26):
如果是交流的,最好选用变频器!这样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