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我对变频器不太懂,我们单位以前找外面开发了一个产品,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型号是FVR-E11S ,但这种型号的变频器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代替它的是FRN-E1S,功率都是0.4KW的,模拟量给定0-10V,可我现在使用发现新的变频器的调速性能没有原来的好,别的都没改变,只把变频器换了,基本的参数设定也没变,现在感觉加速度明显不如以前,不知道问题出的哪里?有没有高手可以指教啊? 怎样设定变频器参数能是加速度提高呢?

网友A:
可以改变上升时间来提高加速度!

楼主:
能再详细说一下么?因为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B:
建议还是直接找富士电机的客服,更有针对性。一个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自己的参数设置特点。只要变频器的容量没有选小,提高加速度不是问题。前提条件是变频器的工作电流还有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