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想调试变频器,可没有三相380电源,想用逆变电源行吗?

网友A:
如果不带马达用单相电源都可以。

网友B:
可以,但是逆变电源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必须符合变频器输入的要求。

楼主:
“但是逆变电源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必须符合变频器输入的要求”
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呀?
正弦波输出?    50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逆变电源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必须符合变频器输入的要求”
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呀?
正弦波输出?    50HZ?
电压等级、频率范围、波形畸变率只要符合变频器的进线要求即可。其实真没必要。直流母线直接带动逆变器输入,即可。只要符合逆变气得直流母线电压要求。

网友C:
不带马达用单相电源220变380的变压器可以了

楼主(2008-04-20):
有人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吗?
直流共母线的技术术语成熟且广泛使用的技术,不用怀疑。将两个变频器得直流母线对接,即可实现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