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5):
配置,PLC      加    MODBUS通讯卡 加 变频5台  加 屏一个  变频是用MODBUS通讯给定,端子控制。
工厂内对设备的调试的时候,有一变频器老是报通讯故障,弄的很是头痛。
现象,设备上电后,通讯正常,等到启动信号有了后,有一变频就开始通讯故障。检查通讯线正常,检查参数正常。更换变频器后故障消除。
真的是郁闷,如果坏了怎么不启动的时候可以正常读写的,启动就不行。
大虾们,有通讯方面的故障心得的,可以探讨下。我碰到很多通讯的怪事了

网友A:
什么PLC
什么变频器???

网友B:
是不是SIEMENS的?

楼主:
是施耐得的,TWIDOW PLC   31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