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运行

楼主(2008-03-06):
请问各位大侠: 一台伺服电机要转起来!伺服器里要设定那些参数?

网友A:
伺服有好几种控制方式,不同的方式设置不同的参数
最多的位置控制方式,最少要设置好控制方式、脉冲形式等

楼主:
谢谢!我是用的位置控制!你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

网友A:
你可以看下对应伺服的手册
里面会有详细介绍的
在这不是简单就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