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软件

楼主(2008-03-06):
现一个项目中想在PC上面直接绘图,然后和PLC通信进行控制伺服进行绘制图形的剪切工作,请问有什么组态软件可以做到呢、还是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A:
軟件是有的,如玻璃切割就是這樣搞的,但是要免費的軟件是沒有的,一套軟件10多萬到上百萬不等。

要靠目前的通用組態軟件恐怕沒有哪家的軟件可以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