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问题?

楼主(2008-03-06):
今天有个电工接电表

3相4线经3个互感器 接入电度表

表内连片已经拆掉,它的2次测没有接地,等装好以后电度表不走,是什么原因 ,,相序是对的 ,K1 K2跟电表的连接也是对的

2次测需不需要接地

网友A:
没有接地跟电表走不走是两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不接地电表也能正常使用,接地是为了考虑安全问题!电度表需接电流与电压的哦!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具体接线应参考说明书.

网友B:
1电表会不会是坏的
2是不是没有用电啊

网友C:
换一块吧

网友D:
新手顶一下

网友E:
"表内连片已经拆掉"那接了电压没有?

网友F(2008-04-14):
连接片没接,只加了电流,电压没加!那电表怎么可能运行嘛!

网友G(2008-05-21):
l连片都掉啦。接回连片应该行。最好接地,安全第一!!!

网友H:
查看一下电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