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6):
高级电工模拟测试样题
一、 单项选择题(改为填空题)

1、单片机在调式过程中,通过查表将源程序转换成目标程序的过程叫(    )。
2、指令MUL AB 执行前(A)=18H,(B)=05H执行后AB的内容是(    )。
3、8031单片机的定时器T1用作定时方式是(     )。
4、用8031的定时器T0作计数方式,用模式1(16位计数器)则应(     )初始化编程。
5、用定时器T1方式2计数,要求每计满100次,向CPU发出中断请求,TH1,TL1R初始值是(     )。
6、定时器T1的溢出标志TF1,若计满数产生溢出时,如不用中断方式而用查询方式,则应(     )。
7、在8051汇编指令格式中,唯一不能缺省的部份是(     )。
8、跳转指令SJMP的转移范围是(     )
9、DAC0832是一种(     )芯片。
10、ADC0809是一种(     )芯片。
11、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各相触发脉冲相位差是(     )。
12、组合电路通常由门电路组成,时序电路必须包含有存储电路,触发器属于哪种电路(     )。
13、三相全控桥接大电感负载时输出电流的波形是(     )。
14、晶闸管变流装置产生高次谐波的原因是(     )。
15、要求各项整流条件好,但不要逆变的小功率场合采用(     )电路。
16、三相桥式或全控整流电路,同一相所接的两只晶闸管触发脉冲之间的的相位差是(    )。
17、由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组成的电源装置,已知U2=200V,ILAN=150A,应选晶闸管(     )。
18、译码器属于组合电路,加法器属于组合电路,计数器属于时序电路,寄存器属于(     )。
19、基本R—S触发器,当RD,SD都提高电平时,该触发器具有(     )。
20、欲设计一个二十四进制计数器,至少需要(     )触发器。
21、我国供电的频率为50HZ,一般偏差不得超过(    )HZ。
22、已知配电变压器进线接在35KV输电网上,二次接在10KV配电网,其变压器电压比应为(     )KV。
23、高压系统变压器二次电压要高于线路额定电压(     )%。
24、低压系统变压器二次电压高于额定电压(     )%,
25、中性点与地绝缘系统发生一相接地事故时,中性点对地电压的有效值为(    )电压值。
26、在系统中有大型异步电动机发生三相短路时,本台电动机容量大于(    )KW时,应作附加电源考虑。
27、系统有多台电动机机容量之和大于100KW以上异步电动机发生三相短路时,电动机离短路点的电气距离为(     )M时应用附加电源考虑。
28、三相对称短路时,适中电流中包含有(    )分量。
29、两级反时限保护配合时特性曲母各点都能保持△t≥(     )时限级差。
30、两级为定时限继电保护的阶梯△t为(     )秒。
31、变压器短路损耗试验副边电流应该为额定值的(    )
32、两进线较长的供电线路应采用(    )说主接线形式。
33、1KV以下的低压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制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一般不宜大于(     )欧姆。
34、当晶闸管直流电机无静差调速系统在稳定运行时,速度负反馈电压(     )速度给定电压。
35、在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中,当负载电流增加后晶闸管整流器输出电压将(     )。
36、在调试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时,若把转速反馈信号减小,这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将(     )。
37、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机械特性硬度比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机械特性硬度(     )。
38、采用定频调宽法控制的直流斩波器,保持触发频率不变,增加晶闸管导通时间,则斩波器输出直流平均电压值(     )。
39、交-交变频装置其输出频率为(     )HZ。
40、交-直-交变频装置其输出频率为(    )HZ。
41、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其无功功率交换的储能元件是(     )。
42、交-直-交电流型变频器其无功功率交换的储能元件是(     )。
43、交-交变频器至少需要(     )个晶闸管组成。
44、目前较小容量的变频器其电力开关元件多采用(     )。
45、GOT代表(     )。
46、SPWM的正弦波控制信号频率决定(     )。
47、三相变压E=100A,则励磁电流是(     )A。
48、10/0.4KV,500KVA压器励磁电流是(     )A。
49、变压器10/0.4KV,DY接法,则变化为(    )。
50、变压器10/0.4KV,DY接法,若副边电流为808.3A,则原边电流为(    )A。

答案:

1、 手工汇编
2、 78H,00H
3、 由外部时钟频率定时,一外机器周期加1
4、 MOV TMOD,#05H
5、 9C
6、 由软件清零
7、 操作码
8、 256字节
9、 8位D/A转换器
10、 8位A/D转换器
11、 120
12、 存储电路
13、 连续近似直线
14、 周期性非正弦波
15、 单相半控桥
16、 180
17、 U2=600V,IT=100A
18、 时序电路
19、 不定
20、 5个
21、 ±0.5
22、 35/11
23、 10
24、 5
25、 相
26、 100
27、 5
28、 正序
29、 0.7秒
30、 0.5秒
31、 1倍
32、 内桥
33、 4欧姆
34、 等于
35、 减少
36、 升高
37、 硬
38、 增加
39、 0-25
40、 0-任意
41、 电容
42、 电感
43、 36
44、 功率晶闸管
45、 可关断晶闸管
46、 变频器的输入
47、 2-10
48、 2
49、 43.3
50、 18.67

二、 多选题(改为填空题)
1、所谓系统总线,指的是(     )。
2、下述条件中,能封锁主机对中断的响应的条件是(    )。
3、中断请求的撤除有(     )。
4、下列哪条指令可加累加器A清零(     )。
5、TTL数字集成电路来说在使用中应注意到(     )。
6、可用(     )组成的变频器,主电路简单。
7、脉宽调制型PWM变频器主要由(     )部分组成。
8、数控机床中,通常采用插补方法有(     )。
9、造成逆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
10、逐点比较法中主要步骤是(     )。
答案:
1、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   控制总线
2、一个同级或高一级的中断为正在处理中   当前周期不是执行当前指令的最后一个周期
  当前执行的指令是RETI指令或对IE或IP寄存器进行读/写指令
3、定时/计数中断硬件自动撤除    脉冲方式外部中断自动撤除     电平方式外部中断强制撤除   串行中断软件撤除
4、XRL A,#0E0H     ANL A,#00H
5、电源电压极性不得接反,其额定值为5V
  与非门不使用的输入端接“1”
  三态门的输出端可以并接,但三态门的控制端所加的控制信号电平只能使其中一个门处于工作状态,而其它所有相并联的三态门均处于高阻状态。
  或非门不使用的输入端接“0”
6、大功率晶体管     可关断晶闸管
7、交-直流交换的整流器   直-交变换的逆变器
8、数字积分法   逐点比较法   触发脉冲丢失
9、逆变角太小    逆变角太大
10、偏差判别    逆变角太大    触发脉冲太宽   触发脉冲丢失

三、 判断题
1、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转速反馈电压极性总是与转速给定的极性相反。(     )
2、当通过晶闸管的阳极电流小于其维持电流时,则晶晶闸管变为阻断状态。(     )
3、当双闭环调速系统稳定运行时,转速调节器,电流调节器的输入偏差控制电压均为零。(    )
7、要将变化缓慢的电压信号整形成脉冲信号,应采用施密特触发器。(      )
8、环形计数器实际上是一个自循环的移位寄存器。(     )
9、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若接电动机负载,需负载侧并接续流二极管才能正常工作。(  )
10、变压器油凝固点越低越好。(    )
11、变压器的组别是一次线电压对应二次线电压相位差。(     )
12、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内、外部故障。(     )
13、五芯柱互感器,二次:辅助接开口三角形,反映的是零序电压。(    )
14、计数器不管什么情况,置位后必须还要复位。(     )
16、旧程序全部清除指令是NOP-A-GO-GO。(     )
17、变频器调速系统,当变频器的电源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转速跟着下降。(     )
19、电流互器的一、二次线圈各端是按减性表示的。(     )
21、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主电路主要是整流器、滤波器及逆变器组成的。(     )
23、在选择高压熔断器时不必进行动稳度较验。(     )
24、电流互感器一、二次线圈同名端是按减极性表示的。(     )
25、在标么值短路电流计算中,一般基准容量SD选100MVA。(     )
26、电压互感器V/V接法广泛用于应用6~10KV高压系统。(     )
29、三相短路故障是干扰电力系统稳定最严重的短路故障。(     )

以上是正确的。
4、在脉宽调制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频率和幅值可调的正弦波称为调制波,而幅值和频率固定的三角波成为载波。(     )
5、定时器不管什么情况,置位后必须复位。(     )。
6、若一个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平相同,即同为高电平或同为低电平,则输出高电平。(     )
15、PLS/PLF脉冲输出指令必须成对使用。(     )
18、小接地电流系统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的开口三角形处有100V电压降(    )
20、8051每个中断源相应地在芯片上都有其中断请求输入引脚。(     )
22、欧姆法是用来代替二项式系数法来计算负荷(     )
27、工厂供电等级最好先用35KV。(    )
28、工厂高压供电接线方式用三种,首先应先用放射式接线。(     )
30、8051单片机对最高优先权的中断响应是无条件的。(     )
以上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