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6):
请问wincc中可以查看报警历史记录吗,比如昨天的报警,请问怎么操作,先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硬盘足够大,存储多少天的记录都可以。

相关资料:

用ActiveX扩展WinCC的数据查询报表功能
主要讨论了使用ActiveX控件.通过ODBC接口访问西门子组态软件WinCC的归档数据.实现了对WinCC归档数据的复杂查询,并利用Excel表格,较好地解决了WinCC归档数据复杂报表生成的问题。
用ActiveX扩展WinCC的数据查询报表功能:
http://www.cqvip.com/asp/userlink.asp?re=15927

WinCC与S7-200 PLC通信数据初始化的实现
使用EM277模块基于Profibus协议,WinCC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通信时,一个地址对应的数据在上位机与PLC之间传输只能是单向的。介绍了通信的数据传输结构,提出了VB-Script从数据库读取数据和通过自定义协议在上位机刚启动时从PLC读入数据两种解决方法,并对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WinCC与S7-200 PLC通信数据初始化的实现:
http://www.cqvip.com/asp/userlink.asp?re=15928